管路密封选择

楼主(2019-08-28):
各位工程师帮看一下,这种接口,对应哪种形式的高压油管接头,之前没接触过油路连接。

补充内容 (2019-12-16 14:29):
已使用,采用D型球头密封形式

网友A:
液压管路用接头的球形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球头

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管路用接头的球形密封

感谢

网友C:
可以考虑使用这种形式的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使用这种形式的接头

谢了,这种密封用加密封垫吗,还是硬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