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氧树脂灌封

楼主(2019-08-28):
大佬们有没有接触过,用什么材料做工装,可以磨损小,轻松取出,工装上不粘胶

网友A:
聚四氟乙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聚四氟乙烯

试了,不太好用,也不知道是不是聚四氟乙烯的牌号选错了,还是怎么

网友B:
lz发发你现在灌封的工件形状和表面效果,看看你有哪些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发发你现在灌封的工件形状和表面效果,看看你有哪些要求

灌封的话用在电机内壁,治具的话圆柱形(如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灌封的话用在电机内壁,治具的话圆柱形(如图)

用在内壁,外观要求就没必要这么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在内壁,外观要求就没必要这么高吧

不是外观,主要表面有胶的话,对脱出芯棒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外观,主要表面有胶的话,对脱出芯棒有影响

不是实心体?有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实心体?有图吗

我描述错了,是重复使用的话,表面残留胶的话就不好放进去了,就要去把表面的胶挂掉,利用率太差;现在用的POM,感觉不太好用,想找一种好用的材料做芯棒,加热膨胀率好,常温又可以收缩到原来大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硅胶

硅胶还没试,做芯棒不太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铁氟龙

PTFE这个材料吗?

网友:
表面做个纳米陶瓷涂层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硅胶还没试,做芯棒不太好弄

芯棒套上硅胶,脱模先抽出芯棒,然后扒出硅胶

网友:
MC901尼龙块材质,不会损伤工件,又能长时间使用,有一定的耐磨性!

网友:
尼龙或者聚醚醚酮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灌封的话用在电机内壁,治具的话圆柱形(如图)

有没有端面流平的照片,有气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端面流平的照片,有气泡吗

有气泡,

网友(2025-05-05):
朋友,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我是做灌封胶的,可以交流一下,13482389798

网友(2025-06-20):
聚酰亚胺树脂的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