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一根行程10米的同步带导轨。求助大神

楼主(2019-08-28):
1.这么长行程的行吗?
2.我的设备大约70kg重,并且也不能让他重心在正下方,会不会翻转?
3.安装方式以及限位开关的安装,请指教

网友:
导轨应该没有这么长的,几根导轨拼接,负载重心不在正下方没有问题,导轨选型时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选合适型号的导轨即可。同步带驱动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导轨拼接方案直接找导轨厂家,同步带这么长不是大问题驱动可以放在移动设备上,还有拖链要选不会塌下去的

网友:
这个是问题吗?提醒一下:30层楼电梯的行程是多少?

网友:
请画图描述

网友:
可以尽量用宽轨

网友:
这种问题可以直接联系导轨厂家技术,一般都有方案的

网友:
可以,用自带滑台的。

网友:
首先要清楚“导轨”的作用和含义

网友:
这么长的同步带需要考虑内部有钢丝的那种,特制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