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有个二手的垂直螺旋提升机有人要吗?

楼主(2019-08-28):
公司有个二手的垂直螺旋提升机有人要吗?下料口的高度在1800mm~1900mm,便宜处理了

网友A:
没接触过,这个是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接触过,这个是干嘛用的?

垂直输送机采用振动电机作振动源,利用两振动电机的合成振幅,将物料沿螺旋输送槽向上输送。DZC垂直输送机主要用于提升颗粒状、粉状、块状物料。本输送机结构简单,维修容易,物料定量送出,输送量连续可调,可作为各行业中,小颗粒物料的垂直输送之用.除具有从下向上提升物料外,还可以完成对物料的干燥、冷却作用。

楼主:
设备所在地区:无锡

网友:
引用 楼主:
垂直输送机采用振动电机作振动源,利用两振动电机的合成振幅,将物料沿螺旋输送槽向上输送。DZC垂直输送 ...

谢谢,这个设备哪里的做得比较好呀?

楼主:
这个其实也是看具体应用场合的,合适的才是最好的,设备现在直接扔掉的话就可惜了,所以看看社友有没有正好有需要的

网友B:
我有全套图纸(机械电气),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全套图纸(机械电气),哈哈哈哈

发我一份?

网友C:
电机在上端头回见,看做工随便处理了确实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全套图纸(机械电气),哈哈哈哈

大侠,同求!

网友:
绝密文件,恕不能相送

网友:
|学渣渣发表于 08-28 15:17
大侠,同求!

绝密文件,恕不能相送

网友:
少几层才好,现在这个样的太影响生产效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在上端头回见,看做工随便处理了确实可惜。

我们厂做的斗提机电机都在上头   在上面有什么坏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