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真实人头部尺寸定制的头盔应该怎样设计?

楼主(2019-08-28):
项目需要,要设计一个针对个人定制尺寸的头盔(如下图所示),要求人带上头盔后,轻微摆动头部的过程中,头盔和头部没有相对位移,头盔摘下来,再次带上去,与上次的位置相对位移不超过三毫米(重复定位精度3mm).目前有磁共振扫描得到的头模型(MR扫描为点云数据,由很多小三角面片组成),应该怎么设计头盔,图怎么画(最好用solidworks),哪位大侠有相关经验,提供一下思路

注:重点是头盔怎样设计哈,可以分步描述,比如第一步,提取头模型转化为曲面实体,第二部,第三部…等等,重点提示下设计这个的流程,每一步用到软件的什么功能,其中比较重要和关键的点在哪里,怎么解决等

网友:
Autodesk有个点云直接转实体的软件……sw没这么玩过

网友A:
CATIA可以把云点转成曲面

网友B:
solidworks里好像有个ScanTo3D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里好像有个ScanTo3D

这个即使可行的话,也只是能获得头模型的轮廓面转化为曲面,后面再怎么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TIA可以把云点转成曲面

大侠,你这个只是说能把头模型的外表面转化为曲面,后面再怎么操作呢,可否按步骤讲解一下,以及每一步的要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即使可行的话,也只是能获得头模型的轮廓面转化为曲面,后面再怎么操作呢?

有曲面了,就好说了,可加厚可平移可分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曲面了,就好说了,可加厚可平移可分割~~~

目前有一个曲面模型,但加厚的话,会报错,选择部分面分别加厚,最后组合时也会出错。分析分别加厚后组合报错是因为不同曲面加厚后的体之间有间隙,但这个应该怎么处理。只能一点点的填充吗。另外,直接用头轮廓的曲面去加厚,得到的头盔内表面凹凸不平,这样看起来比较low。如何对头轮廓曲面进行平滑,得到一个视觉效果好,同时定位精度高的曲面呢。

网友(点评):
你不能全靠软件,毕竟结果由你来决定。

网友:
这个人机工程设计的给力,也需要考虑舒适度的空间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