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大师请进

楼主(2019-08-28):
有没有焊接大师指点下这个框怎么焊接变形小,内腔尺寸控制在+-0.15以内,垂直度要在0.1以内,目前焊接出来0.3左右,焊接四个角241高的焊缝,

楼主:
黄色为工件,材料为3A21铝材

网友A:
焊接件哪有不变形的,工装控制呗,要不就焊接完毕在矫正。

网友B:
你这要求只能焊接完了再加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件哪有不变形的,工装控制呗,要不就焊接完毕在矫正。

焊接完没取出来就是要得的,取出来就变了,主要是中间变大

楼主:
有没有大师能解决这个变形问题,可以花钱请他到现场指导

网友C:
这个不难的,1.改变零件的结构。2.改变模具的结构。3.改变工艺或焊接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难的,1.改变零件的结构。2.改变模具的结构。3.改变工艺或焊接方法。

目前使用的是氩弧焊,工装四面限制死了的,零件内部结构肯定是不能改变的,

网友A:
这个余量就算是焊接完了尺寸对的上,稍微磕磕碰碰尺寸就没了。

网友D:
如果焊接完成后取出是长边的中间变大,可考虑1、在装夹前将长边靠外侧的板小幅度预弯曲,即中间低两端高,装夹时可压平;2、焊接时先焊对角两条焊缝,并待其充分冷却后再焊另外两对角。以上为建议,具体情况需对结构有完整的了解,请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焊接完成后取出是长边的中间变大,可考虑1、在装夹前将长边靠外侧的板小幅度预弯曲,即中间低两端高, ...

我觉得你说的方法还是可行性还是有的,你想看结构我可以给你发3D图

网友D:
不用,我觉得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我觉得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

除了反变形,还有没有其它方法呢

网友D:
目前没想到,要结合你的其它具体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没想到,要结合你的其它具体要求。

要求就是内腔变形控制+-0.15以内,框里面不能有划伤、划痕,整个框焊后垂直度0.1以内,现在用工装装配起可以达到要求,焊接完后取出来就变形,达0.3,原因应该是焊接后受热应力变形,怎么焊接没有应力变形,这是重点

网友D:
可考虑激光焊,或激光冷焊。

网友:
材料下料准确,材料标准,焊接出来,应该能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考虑激光焊,或激光冷焊。

批量不可能这样焊,成本太高了

网友E:
我们常生产制作6系铝合金产品,也是薄板类焊接,工艺方面使用伏能士CMT4000焊机,焊接工装采用风冷和水冷技术。
铝合金材质线膨胀系数大,焊接极易变形,楼主的公差定的有点高了,精度需要修订的合理一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余量就算是焊接完了尺寸对的上,稍微磕磕碰碰尺寸就没了。

你讲的有道理,应力不消除,时间一长就会变形,只是在工装时消除变形那是暂时的,说句不好听的这是骗人。要解决就应该在跟不上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讲的有道理,应力不消除,时间一长就会变形,只是在工装时消除变形那是暂时的,说句不好听的这是骗人。 ...

一般的焊接结构想长时间保持一定精度有点难,要不就材料选大几号,要不预变形,结构看看能不能加拉筋,综合考虑才下吧,实际的你还是得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常生产制作6系铝合金产品,也是薄板类焊接,工艺方面使用伏能士CMT4000焊机,焊接工装采用风冷和水冷技 ...

你们焊接出来精度能达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难的,1.改变零件的结构。2.改变模具的结构。3.改变工艺或焊接方法。

大师具体——怎么操作,没招了

网友:
从消除应力变形入手。

网友(2019-11-01):
难度太大,还不如焊接后机加工

网友(2019-12-11):
引用 楼主:
批量不可能这样焊,成本太高了

箱体外面做加强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要求只能焊接完了再加工一下

支持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焊后加工,其他方法都很难保证,并且需要很高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