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子轴槽加工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9-08-28):
目前这个转子轴加工是在卧加上加工的,有三条槽,是实心加工出来的,目前槽是三面刃铣刀分两次加工出来的,比较费刀。槽的图纸尺寸是6(+0.02/0)长度285,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

网友A:
1、加工工装轴且两端带键槽并配键,一端面带中心孔,利用分度头加尾顶针装夹,炮塔式铣床用加长立铣刀,带卧轴的可用锯片铣刀;2、中走丝或慢走丝割。

网友:
线切割可以做,慢丝的精度会高点

网友:
三面刃铣成本应该是最低的了吧,费刀是不是冷却的不太好

楼主:
慢走丝怕效率太低,而且公司没有线切割机。四楼的立铣刀肯定是不合适的,6mm的立铣刀切削刃没有60这么长,而且刚性也不好,我们目前是三面刃卧加加工的,粗铣是硬质合金焊接三面刃铣刀,精铣瓦尔特可换刀片的三面刃铣刀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加工工装轴且两端带键槽并配键,一端面带中心孔,利用分度头加尾顶针装夹,炮塔式铣床用加长立铣刀,带 ...

我们是卧加加工,你说的加工方式太老套了。线切割效率太低,而且我们没有。

网友B:
锯片铣刀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锯片铣刀行吗

锯片铣刀标准只有5mm和6mm的,我们粗加工是5.8的,精加工6mm瓦尔特三面刃铣刀

楼主:
现在是用这两种三面刃铣刀。

网友:
有点难度啊,大公司!!!!!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锯片铣刀标准只有5mm和6mm的,我们粗加工是5.8的,精加工6mm瓦尔特三面刃铣刀

哦,槽里装什么?还有公差?应该有平面度和角度要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槽里装什么?还有公差?应该有平面度和角度要求吧?

装叶片,平面度和角度都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刨??

槽太深不适合,深60:宽6=10倍了,不适合。而且刨的话如果三条都要加工,你还要配芯轴加分度头了

网友D:
记得以前做船机上的大型叶片马达,转子都是先线切割割,在卧加铣槽 钻顶杆孔,最后在强力磨磨槽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以前做船机上的大型叶片马达,转子都是先线切割割,在卧加铣槽 钻顶杆孔,最后在强力磨磨槽尺寸。

工艺流程对的

网友E:
量小线切割一次到位好了,最为省事。如果量大,芯轴工装配分度头。上卧式铣床,圆盘铣刀加工。粗精分开,手磨刀开粗,机夹刀精加工。

网友:
0.02很难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量小线切割一次到位好了,最为省事。如果量大,芯轴工装配分度头。上卧式铣床,圆盘铣刀加工。粗精分开,手 ...

差不多是这个工艺,我们卧加加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是这个工艺,我们卧加加工的

粗加工建议用平铣,机床及刀杆前面带挂架,工艺系统刚性更好,效率及刀具寿命应该更好

网友:
这么长的东西,线切割的费用也会不少的!

网友:
没有别的招。。。。。继续三面刃。。。

网友:
线切割呗,变形量小

网友:
通槽的话,就用线切割,精度要求高就用慢丝

网友:
线切割,一般快走精度应该也可以了,虽然线切割速度慢点,但是因为线切割工作时,基本不需要人参与,所以如果没有场地限制,可以考虑多上几台线切割(可以不用专人操作)

楼主:
我给你们算个账,线切割费用=面积/1500*6。产品槽尺寸:宽62*长280。槽加工费=62*280/1500*6*2=138.88。三条槽需要420左右的加工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