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转动的原理

楼主(2019-08-28):
如图,这种机构实现转动的原理以及注意事项,一直都不是很明白,有懂的给说下,有图最好

网友:
因为有轴,所以能转。

网友(点评):
您这个回复终结此贴!

网友:
楼主说的不太清楚,再详细说一下,哪一部分转动,之间的连接关系,现在看不懂问题啥意思

网友:
曲柄滑块

网友:
铰接,自适应

网友:
耳座固定,OA,OB刚性连接,可以把OB也连接起来,OAB形成一个刚体绕O点旋转。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这个轴的端点需要增加一个旋转点,才能实现这个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