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实际加工经验的师傅

楼主(2019-08-28):
通常加工出来的轴的尺寸容易向公差范围内偏大的方向移动,而孔恰恰相反,加工出来的孔的尺寸容易向公差范围内偏小的方向移动。这是因为加工人员有一种心态,轴加工大了可以补救一次,孔加工小了也可以补救一次。所以以最小的极限尺寸加工孔,最大的极限尺寸加工轴,请问实际是这样吗?

网友A:
都做到中差,装配起来完美也轻松

网友:
最好别到极限偏差要不有时候容易装不合适,毕竟热胀冷缩啥的还会有点影响。

网友:
实际上是孔往最大尺寸做,轴往最小尺寸做。只要能装进去就OK了,按你说的,万一装不进去会返工的。

网友:
一般加工习惯中差的

网友:
一般都是中差

网友:
没有把握一次成的可以,但是要按图纸加工。

网友:
存在这种情况  做加工的怕加工废所以都往保险的搞。大不了再搞一刀

网友:
是的,楼主所言极是,一个轴都很贵的,因为加工人员干废了,老板会不高兴的,所以都给自己留点余地

网友B:
我们做设计的,一般要求采购把配套的零件给一家厂家做,这样由他们自己决定选择哪个公差,只要它符合设计要求的公差范围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做到中差,装配起来完美也轻松

是的,不考虑其他因素,设计者的角度也希望是中差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设计的,一般要求采购把配套的零件给一家厂家做,这样由他们自己决定选择哪个公差,只要它符合设计要 ...

就怕外协厂不考虑配合,只按零件图加工,零件检验合格,都靠近极限偏差,装配出问题,返工扯皮。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怕外协厂不考虑配合,只按零件图加工,零件检验合格,都靠近极限偏差,装配出问题,返工扯皮。

公差摆在那里,别人加工出来就在这个公差内,如果实在安装有问题,你们尽可能去沟通好了

网友:
之前设计一根轴,0~-00.2,粗糙度0.8,装轴承的,结果加工的地方直接粗车一刀到零位,粗糙度3.2,轴承没法安装,千分尺卡出来的都是零位,实在是佩服这个加工的,

网友:
说的简单一点要搞懂基孔制和极轴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