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导轨软带的润滑

楼主(2019-08-28):
导轨软带和气缸中的耐磨环一样都是聚四氟乙烯外加铜粉制作而成,而气缸在不维护的情况下,经常干磨运行,似乎也没出现问题

所以我想问问搞机床的同仁,这种导轨软带材料,是不是可以不润滑,干磨,应该也能用

第二个问题,如果一定要润滑的话,是不是可以使用润滑脂润滑

网友A:
不润滑 长时间运行会有机械摩擦,会引起硬件损耗,机床寿命季精度跑偏

网友B:
润滑油需要定期增加的,有那种液压管路润滑系统,会时不时的加点儿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润滑油需要定期增加的,有那种液压管路润滑系统,会时不时的加点儿油。

用润滑脂行不行啊,用油还得要油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润滑 长时间运行会有机械摩擦,会引起硬件损耗,机床寿命季精度跑偏

感谢,老铁的回复我思考了几分钟才想明白,脑子退化了

网友(2019-10-26):
顶一下! 感谢楼主奉献

网友(2019-11-28):
有种减磨涂层,自带润滑性能,抗摩擦磨损。

网友:
摩擦力是跟压力成 正比的,你气缸有多少摩擦?机床导轨承受多少压力?油脂流动性差,不适合。用润滑油

网友(2021-12-17):
引用 楼主:
用润滑脂行不行啊,用油还得要油路

这个需要加润滑油,定时定量定点润滑,如果没有磨损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