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波减速机O型圈密封结构问题

楼主(2019-08-28):
谐波减速机刚轮上面开的O形圈密封沟槽,内径为φ53,然后推荐的避让尺寸也是φ53,如下图所示:
这样的话就会出现减速机刚轮安装板内径和沟槽内径一样大,正常使用的话是没有问题,但这样的O形圈密封结构使用合理吗?

网友:
楼主是不是觉得O型圈沟槽内径应该比刚轮安装板内径大?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8-28 22:24楼主是不是觉得O型圈沟槽内径应该比刚轮安装板内径大?
是的,大部分使用场合都是吧

网友A:
和内压、外压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内压、外压有关

这个是密封谐波减速机内部的润滑脂的,属于内压,不过其内压也非常小

网友:
这个应该需要涨紧一些,否则松动,压力大一点,就会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