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热处理后硬度可以到多少不开裂的?

楼主(2019-08-28):
最近有图纸发给供应商,材料45号钢,热处理HRC45-50,供应商回复45钢热处理后达到这个硬度容易开裂,建议改成HRC35-40.有没有大侠指点一下呢?

网友A:
HRC45-55没问题。我们经常做HRC50-58的范围。

网友B:
什么工况需要45#达到这么高的硬度  有意义么  表皮一层 骗自己人  不如换材料
ps:开不开裂和最终硬度有啥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RC45-55没问题。我们经常做HRC50-58的范围。

45钢,除开渗碳,其他热处理能做到50-58,具体是哪中热处理,层主有用硬度计打过么

网友:
也检查一下材质有没有问题

网友D:
45-50HRC,淬火后回火温度在220-350之间,存在回火脆性。应该是这么考虑的。

网友A:
这样说吧,在收获季节,你们在马路边上看到收割机吗?如果仔细看侧面,传动结构是有很多链轮。链轮齿部为了保证耐磨,就都做了齿部感应淬火。硬度范围国内的一般有 HRC40-50,HRC45-55.国外的就直接要求是HRC50-58(材料都是45钢)。我就生产链轮的。
我们对于简单的产品,就直接用 洛氏硬度计 打表面硬度。
要求高的,还要把硬化层剖开(热处理位置),看硬化层深度和金相。
材料为什么可以加工出不同的硬度,实际用是金属内部组织的转换到不同状态。如果内部组织转换不完全,那检测表面硬度就会有差异(即同种方法淬火部位,检测硬度有的部位硬度高,有的部位硬度低)。
比如调质:最后形成的 回火索氏体,看调质做的好不好,有时候打表面硬度HB是无法准确判断(用做热处理的人说的话,这也能偷工减料的),所以重要零件且后续还有最终热处理的,用金相法(把热处理区域剖开显微镜看组织)来检测。
比如45钢热处理:在HRC50-58时,内部组织就是要转换到 马氏体 才行。任何45钢淬火都要达到这个硬度,然后在根据客户需要的低硬度,进行不同温度的回火,把硬度降低下来。(调质就是:淬火+高温回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HRC45-55没问题。我们经常做HRC50-58的范围。

可惜我们的供应商做不到。

网友(点评):
供应商是专业做热处理的?还是机加工的?还是说零件里面有个热处理要求。把图纸发出来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工况需要45#达到这么高的硬度  有意义么  表皮一层 骗自己人  不如换材料
ps:开不开裂和最终硬度有啥 ...

我想知道什么是有意义的?表皮一层就是没意义的?热处理改变的是晶相结构,怎么会没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钢,除开渗碳,其他热处理能做到50-58,具体是哪中热处理,层主有用硬度计打过么

零件都还没回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50HRC,淬火后回火温度在220-350之间,存在回火脆性。应该是这么考虑的。

有点道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说吧,在收获季节,你们在马路边上看到收割机吗?如果仔细看侧面,传动结构是有很多链轮。链轮齿部为了 ...

其实就看供应商的热处理工艺怎么样了,国内的供应商总是说他们做不到,可是人家MISUMI怎么在国内生产的基地可以做到,说到底还是中国人有时候不太爱钻研,爱投机取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说吧,在收获季节,你们在马路边上看到收割机吗?如果仔细看侧面,传动结构是有很多链轮。链轮齿部为了 ...

受教了,日本出口零件都是单件,S48C的材质要求,高频淬火要求硬度50以上, 45钢不是硬度上不来,要不就是裂。后面有硬度要求的,我们直接用50号钢来做了。

网友:
我们这边的图纸技术要求,45号钢调质件淬火后的硬度应该达到HRC56~59,截面大的可能性低些,但不能低于HRC48。

网友:
也有这样的可能。
就是有的厂家不是很专业的,只不过是一般运用。
然后:
设备比较老旧,然后淬火电压电流输出不稳定(我们以前碰到过,电缆线路上的其它设备较多,这些设备工作时电压就会不稳定)。
淬火冷却介质的选择:有 水,盐水,油,PAG,这些都有关系。
以上原因可能会造成淬火不稳定,然后产品产生开裂。

网友:
可以的,但还是要看零件形状,避免应力集中

网友:
表面高频淬火加低温回火,45钢完全可以HRC50度以上,只能说你找的供应商太差了。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进行铁-碳合金相图分析,一般硬度只有HRC44~46,一般调质用HBS220~240表示,成型件成品件采用HRC洛氏硬度计进行检测。

网友:
我们公司的供应商也是假的,硬度就在40左右,碰见要求高的,就换材料了

网友(2019-10-17):
正常这个硬度是能达到的,高频后可达到50-58度," q7 t" w: C) g

网友:
你这个硬度是要求供应商表面淬火吗?还是整体淬火?表面淬火后及时回火去应力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