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如何做长方体滑道曲面

楼主(2019-08-28):
请问我用SolidWorks做实体扫描切除,但是SolidWorks提示 工具实体必须凸起,且不与主实体合并,请问是什么原因。另外我要做一个长方体的翻转滑道,曲线轨迹都已经画出来,请问要怎么得到滑道的曲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

差不多,不过出口跟入口要旋转180°,你是怎么搞出那个曲面的。求教

网友A:
你自己研究一下模型2013的

网友:
你要做切除可以选两个实体组合选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研究一下模型2013的

SW2013?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不过出口跟入口要旋转180°,你是怎么搞出那个曲面的。求教

在弯曲里面有一个扭曲吧或者做一个扫描?

网友:
实体扫描切除很消耗资源的。

网友:
螺旋线扫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