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材检测方案?

楼主(2019-08-28):
想了解一下棒材行业是如何进行尺寸精度检测的?比如H7的销钉、麻花钻的表面、光轴尺寸等,先感谢各位的宝贵意见哦!

网友A:
楼主查查光电测径仪,测量轧材的直径等精度很高,你说的都是钢厂用的检测器具。

网友B:
H7的销钉用千分尺检测.麻花钻的表面,楼主说的是表面光洁度吗?当然用表面粗糙度仪了。光轴尺寸,这个楼主表达不清,不知道你想了解哪一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7的销钉用千分尺检测.麻花钻的表面,楼主说的是表面光洁度吗?当然用表面粗糙度仪了。光轴尺寸,这个楼主 ...

你好,我指的是尺寸精度,比如直径8长20的销子,有什么机器检测它的圆柱度是否合格,长度和直径是否在公差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查查光电测径仪,测量轧材的直径等精度很高,你说的都是钢厂用的检测器具。

好,谢谢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