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驱动负载问题讨论

楼主(2019-08-28):
      最近做的一个机构,因为成本考虑,电机到传动机构没有采用过渡传动,直接把电机装在传动同步带上,机构测试了200小时后,电机烧了。
  机构动作,每次运动15秒--停6秒--反转回原点,测试1小时,停半小时。

     现在分析电机烧了原因:
      1.电机质量有问题。
      2.电机直接带负载,减小了电机寿命。

网友A:
除了电机直联,频繁起动,工作中需要正反转之外,还有哪些?比如,电机后端的负载是什么?有没有冲击载荷?电机运行时测没测过电机温升?等

网友B:
电机直接带负载,和电机寿命减小,有直接关系吗?电机直接带负载的多了,几乎所有的风机都是电机直接带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电机直联,频繁起动,工作中需要正反转之外,还有哪些?比如,电机后端的负载是什么?有没有冲击载荷? ...

发贴的图纸没显示出来,机构是同步带传动,导向是16的光轴,同步带结构一头从动轮,另一头是电机带主动轮,同步带左边带取货平台,机构类似跺码机取货,电机理论扭拒16KG,平台自重8KG,配重10KG,负载除了平台自重,载货不超过0.5KG,平台启动,停止运动惯量很大,没有调速.

1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直接带负载,和电机寿命减小,有直接关系吗?电机直接带负载的多了,几乎所有的风机都是电机直接带负载 ...

因为我这个机构电机径向受力比较大。

网友:
偏载厉害?为啥采用这种传动方式呢?

网友:
速度多快,,径向最大承载力多少可以看电机选型手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发贴的图纸没显示出来,机构是同步带传动,导向是16的光轴,同步带结构一头从动轮,另一头是电机带主动轮 ...

垂直使用??
看你的结构,惯量挺大的,你设定的加速度是多少?过大的话电机是会烧掉的。
运行过程中你有没有测量电机温度?

网友:
实验时间挺长了,不像过载造成的,换一台新的电机试试

网友:
垂直升降机构???感觉这套结构下降时用的时间比上升短很多。那下降速度快,电机转速就会升高,也就容易烧了。
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还请大师们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垂直使用??
看你的结构,惯量挺大的,你设定的加速度是多少?过大的话电机是会烧掉的。
运行过程中你 ...

速度是0.2M/S,温度跑半小时就有50度,测试时跑的比较频繁,工作时十几分钟才跑一次,主要电机是三无产品,心里没底。如果机构没问题,打算换57电机试试

网友:
电机直接带负载和烧电机没有必然联系,电机烧了,就是电机发热严重,来不及散热了,导致电机烧坏。1.负载大了,电机一直处在过载的状态。2.电机本身参数虚标,在额定扭矩的状态下,也无法长时间工作。3.电机质量问题,绕组太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度是0.2M/S,温度跑半小时就有50度,测试时跑的比较频繁,工作时十几分钟才跑一次,主要电机是三无产品 ...

机构是没什么问题,换成57步进肯定会好稳妥些。

最好用好点的牌子,大品牌给出的转矩曲线可信度比较高。

我用过雷赛的步进,温度升到60 70度都正常工作。

网友:
确实跟直接带负载没有毛关系!跟负载过大,电机轴与同步带轮轴是否同心等有关系,如果是正规合格电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