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生技】液压站装好了,就是有点……呃

楼主(2019-08-28):
帮客户改造了个液压站,别的先不说,现场这管子接的,我也是醉了 ( ̄▽ ̄)"

快来一起吐槽吧~~~~

网友A:
液压系统的的管线真的不好走,弄不好就很丑。尤其高压管线,3-4层钢丝编织的管路,非常不好弯曲,弯曲太厉害压力损失太大,不弯又很难看。

网友B:
用钢管能好不少!

网友(点评):
得有弯管机折弯,最好是数控的

网友(点评):
90°弯头焊吧。。很多管子直接弯,弯管机也无能为力的。

网友(点评):
多几根软管会好看一点

网友C:
吐槽,就是马赛克打的太厉害了。
这样配管成本低。如果是钢管,需要严格计算长度。,需要氩弧焊打底,酸洗,等等工序。也是能配的。
用软管就省事多了,就是难看点。
还有就是上基板有点锈,锈的有点厉害,这个不好交差吧。液压都很严的。

网友(点评):
看上去这小车间加工能力很弱

网友(点评):
怎么能叫「弱」呢,是完全没有!拍照的地方就是个仓库……

网友D:
钢管好看立整,但是需要弯管机折弯,角度刁钻的话,还得数控的,软管内部都是钢丝,不好弯啊,楼主多担待点吧

网友E:
一度怀疑这种设计不合理,油泵高于液面,初启动时油泵有可能干抽一小部分,感觉不耐操。

网友(点评):
实际是这样,对于自吸能力强的还可以,或是用了一段时间就不太好吸了

网友F:
  还想好看,还想价廉。天下有这么好的事情?麻烦介绍

网友:
并没感觉多丑啊

网友(点评):
管子太高了,很碍事

网友G:
跟我现在做的一台设备很像啊,凸起来的弯管太高被我掰弯了一点

网友H:
我觉得这很正常的,就是有点难看。

网友(点评):
难看是很可怕的啊,现在客户的要求都变高了

网友:
不是做不好,是与钱有关系。

网友(点评):
这个是工人师傅的钱没给到位

网友:
老板,需要液压管件和管子可以联系

网友:
使用液压软管肯定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弯曲,不过这也有点太浪费了

网友(点评):
也算不算浪费,1米长的胶管和200长的胶管,价格几乎一样了

网友I:
好奇一下  那些弯管 是怎么塞进两个接头里面的 - -....     管子长度 不是大于俩个接头之间的距离吗?

网友J:
小流量的液压系统用精密液压镀锌管与卡套接头配合安装即好看又快捷,只是成本比软管高。

网友:
看着还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压系统的的管线真的不好走,弄不好就很丑。尤其高压管线,3-4层钢丝编织的管路,非常不好弯曲,弯曲太厉 ...

液压管有钢管和软管两大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系统的的管线真的不好走,弄不好就很丑。尤其高压管线,3-4层钢丝编织的管路,非常不好弯曲,弯曲太厉 ...

泵到阀还是推荐用硬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钢管能好不少!

干净漂亮,我图纸也出的硬管,不过现场师傅是怎么简单怎么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吐槽,就是马赛克打的太厉害了。
这样配管成本低。如果是钢管,需要严格计算长度。,需要氩弧焊打底,酸洗 ...

先说马赛克,因为这个是帮客户改造的,上面有客户信息的地方只能都抹去了。

说到配管,我感觉从泵到阀可以出硬管,这样干净利索,阀到执行机构用软管,这样比较好适应现场环境。

关于锈的问题,客户的东西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现场的师傅一向秉承「保护现场」的原则,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钢管好看立整,但是需要弯管机折弯,角度刁钻的话,还得数控的,软管内部都是钢丝,不好弯啊,楼主多担待点 ...

软硬搭配能好一些,都是软管确实不好看,硬管加工的时候也确实糟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度怀疑这种设计不合理,油泵高于液面,初启动时油泵有可能干抽一小部分,感觉不耐操。

全球人民几乎都是这么干的,哈哈。

初启的时候泵里是要灌油的。

网友(点评):
初启要灌油,那有点烦,看资料有的在吸油管上装了个自重式的单向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想好看,还想价廉。天下有这么好的事情?麻烦介绍

说不准哪天万能的某宝就能买到便宜又好看的站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跟我现在做的一台设备很像啊,凸起来的弯管太高被我掰弯了一点

楼主这个名字让我想起了一个神秘的地方——蜀山

网友(点评):
这个名字源之于“台湾金光布袋戏”,不是蜀山

网友K:
不影响使用 就是油路块好像没有进行防腐处理 ,应该是廉价泵站 这样比较简便,整体还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奇一下  那些弯管 是怎么塞进两个接头里面的 - -....     管子长度 不是大于俩个接头之间的距离吗?

大力出奇迹,๑乛◡乛๑

网友L:
没觉得啥,液压软管都这样。我一般不会用硬管,风险大。软管就算哪里尺寸有问题也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小流量的液压系统用精密液压镀锌管与卡套接头配合安装即好看又快捷,只是成本比软管高。

我们这边硬管一直用的是不锈钢焊管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影响使用 就是油路块好像没有进行防腐处理 ,应该是廉价泵站 这样比较简便,整体还好了

这个是功能测试的样机,后续正式投产的话不会这么lo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觉得啥,液压软管都这样。我一般不会用硬管,风险大。软管就算哪里尺寸有问题也不影响使用。

软管如果V的太厉害了,压接处也容易渗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边硬管一直用的是不锈钢焊管

不锈钢接头好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这很正常的,就是有点难看。

楼主加个微信吧 我也是搞液压技术的以后可以多联系 1526781358

网友:
略显粗糙,那根管换成两头直角的扣压接头会不会更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泵到阀还是推荐用硬管

不常动或者不常拆装的地方用硬管

网友:
如果客户要求高,会能用硬管都用硬管的,而且要求欧洲接头,无胶无焊接。

网友:
个人觉得不错啊,哈哈哈,

网友(2019-12-12):
铁锈和电缆有点不可接受,就不能用个穿线管吗,还有那边风扇没照出来吧。

网友(2020-01-23):
液压设计的难点就在于如何布置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