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延长轴

楼主(2019-08-28):
想用电机带动一个同步带,同步带上不会有什么重物,想用一个小的无刷电机,但是同步带因为设计需要,会比较宽,这样电机轴上装配同步带轮,就不太够长,想延长一下轴,不知道前辈们能不能给点建议,,因为本身做的就比较小,空间有些不够,不太想用联轴器啥的再占用空间

网友A:
轴短了,会有什么坏处呢?把坏处,或者失效形式讲出来分析一下,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轴短了,伸入同步带的部分就短了,一方面可能会导致和轴接触的部分在负载过大的情况下有微变形,这个变形导致同心度不好,容易摆。这一点可以考虑在另一面加轴加轴承做辅助支撑。这个要校核电机轴允许的径向力。
另一个方面,轴短了,键的受力截面变短。这个也要校核一下。一般情况下是能通过的。如果不能通过,键的强度不够。可以增加一个键。如果还不够。可能就真的要订做电机了。那些增加一个套管或者通过连接的方式加长轴等等方式,其实都不能增加轴的承载扭矩的能力。
也许中间开螺纹通过螺纹连接轴可以增加承载扭矩的能力。

网友B:
只想加长,有太多的办法。

但,因为“同步带上不会有什么重物”,所以觉得可以加长?加长多少?

同步带本身的启停,对这个可怜的轴和电机内部的轴承来说,就是很大的负载。

最好还是先验证一下:是不是没得救的设计错误。

网友C:
在电机轴上装个轴套,轴套长度能适应同步带轮的长度,轴套与电机轴周向定位用平键,轴向定位用轴端挡板和长螺钉定位(不好的地方是需要在电机轴端打孔),同步带轮装在轴套上。其他细节自己设计。

楼主:
我看有说直接做个阶梯轴,然后打个孔,用顶丝直接固定,说扭矩小,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
设计个台阶轴,一端是轴一端是和电机轴过盈配合的内孔,砸进去,想延多长就延多长,如果担心轴向旋转的话,可以在径向钻孔,顶丝压紧

网友:
这个问题经常遇到,有时处理起来确实比较麻烦,自己多斟酌多试试

网友:
搞个图纸看看,需要加多长,轴径多少

网友:
啥呀,同步带轮不就可以延长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短了,会有什么坏处呢?把坏处,或者失效形式讲出来分析一下,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轴短了,伸入同步带的 ...

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
你好,方便说下电机的安装空间,以及需要电机的轴生出来多长吗?或许换个紧凑一点无刷的电机

楼主:
我想用一个轴直径3,长度14左右的小无刷电机,,,装配要求的话,轴怎么着也要50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短了,会有什么坏处呢?把坏处,或者失效形式讲出来分析一下,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轴短了,伸入同步带的 ...

恩恩,我想延长轴便是想在另一端加一个轴承,非常感谢前辈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电机轴上装个轴套,轴套长度能适应同步带轮的长度,轴套与电机轴周向定位用平键,轴向定位用轴端挡板和长 ...

哈哈,没事,,电机轴上本身就是有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想加长,有太多的办法。

但,因为“同步带上不会有什么重物”,所以觉得可以加长?加长多少?

前辈,我用的同步带本身就挺小,直径也就1cm左右,,用的DIY的那种,,启停的力应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