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再求教

楼主(2019-08-28):
L型铝型材100*100*3,长度1.6m,正常状态下会出现明显的挠曲变形么,两端固定!

楼主:
新人再求助

100x100x3,长度1.6m铝合金6063,自然状态下会出现明显的挠曲变形不

网友:
不承担载荷,两端支撑,重力引起的变形几乎可以忽略。不放心就按照材料力学里面的挠度计算公式,算一算变形量,能做到心里有数。

网友:
肯定有,就是看变形量的问题。

网友:
自己算算吧。

网友:
简支梁结构啊,变形肯定是有的,

网友:
重力之下小变形

网友(点评):
这是啥软件

网友(点评):
SW可以搞

网友:
微观上说变形肯定的,只是很小。

楼主:
Sw的模拟分析是自重条件下0.2mm变形,我也清楚会有微型变,就是想知道从直观和经验的角度固定两端是否会抖动,昨天我去了3家卖型材的店,老师傅们都说不会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