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轴承的公差配合

楼主(2019-08-29):
新加工一根轴和轴承座,轴的材质为420不锈钢,轴承座普通的45钢,设备转速约1200转,介质温度为85度,请问轴与轴承,轴承与座的公差配合是多少比较合适?谢谢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面可以查

网友:
轴承内圈随轴转动,轴承外圈安装在座孔里不动,轴承内圈与轴可以用过渡配合或过盈配合,具体配合看要求的精度和传动要求,轴承外圈与座孔用间隙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