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老师,解一下小弟的疑惑,谢谢!

楼主(2019-08-29):
1.前置:现在厂里想搞个清洗机,把东西放进槽里面清洗,要求槽的中间及两边有旋转的水管对脏器件进行喷淋。

2.要求:上级要求在槽正中间竖一根四分或者六分的不锈钢管接90度弯头再接三通,三通两边分别接开小孔的水管,而且三通要求旋转来进行喷洗。转速要低点高的话怕伤人,除水以外还要求通气来吹干。

就是第二个要求,我都懵逼了,这要怎么实现啊?怎么可能会转啊?我找了一些旋转接头的厂家他们说不一定能实现这个效果,他们说要外动力才会旋转。老师们教教小弟,这个旋转要怎么才做到?如果可以最好引用一些理论知识。我是半路转行,刚上班不久,请多多指教,非常感谢。可以有偿。

补充内容 (2019-9-2 10:55):
找了几天,一点头绪都没有,提了几个方案都被否决了。这个接头应该有标准件,没找到合适的。要崩溃了,要求准备开工了,什么都没有,开什么开。

补充内容 (2019-9-2 11:58):
http://www.cmiw.cn/thread-857045-1-1.html
跟这个老哥一样的问题,不知道他解决没有,我没权限密他。他帖子有图片。

网友A:
找错厂家里了,有旋转喷头的。你可以看下广州科立盈网站。可以让他们在做,也可以问他们买旋转喷淋头,自己做。

网友B:
你怕是没见过绿化上自动喷水并且旋转的喷头
你洗澡的时候、或者用压缩空气的时候,不小心松手了,怕是没见过它们乱甩的情景

那么,水喷出去就产生了反作用力,这就是旋转的动力

网友:
见过外面草坪上给草坪浇水的旋转喷灌?在网上查一查节水灌溉的三通喷灌接头或者喷灌旋转接头,淘宝和阿里巴巴上很多,一个几块钱。

网友:
搞机械的,连去公园的时间都木有啦。。。。。。

网友C:
能买到的尽量买现成的,买不到的就自己设计一个旋转机构带上喷头。祝你好运!

网友:
我们以前做洗箱机的时候,也是先用喷头冲洗,然后用烘干机进行烘干。但是我们的喷头不是用旋转喷头是固定的效果也还好。

网友:
洗碗机里面的也是可以旋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买到的尽量买现成的,买不到的就自己设计一个旋转机构带上喷头。祝你好运!

我搞了一个电机链传动,但是上级说,这个不够节省成本且过于复杂。他们就是说给气压就能转,别搞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怕是没见过绿化上自动喷水并且旋转的喷头
你洗澡的时候、或者用压缩空气的时候,不小心松手了,怕是没见 ...

感谢,这种现象是见过了,但是没实物也没这个学识去计算就觉得这个也许会转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错厂家里了,有旋转喷头的。你可以看下广州科立盈网站。可以让他们在做,也可以问他们买旋转喷淋头,自己 ...

谢谢,现在上级要求不要喷头,只是一根水管上面开小孔,这个水管会转就可以了,大意是这样。现在就是接这个水管的接头转,找不到会转的接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搞了一个电机链传动,但是上级说,这个不够节省成本且过于复杂。他们就是说给气压就能转,别搞其他的。 ...

那就是旋转气缸了

网友:
整个气动马达

网友D:
淘宝大把旋转喷头

网友:
旋转容易,但是旋转密封就难了,三通接水管的位置设个桨,这样水通过时,就能带动旋转,然而没法保证不漏水

网友E:
不如直接用超声波水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旋转气缸了

别误导人,你这主意一点谱没有

网友F:
可以上网找绿化方面,旋转水头 或自已分步设计,一个进水系统,一个供水的,两个头子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如直接用超声波水洗

这个很简单随便的,就是洗一下脏东西,污垢什么的,没必要搞超声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上网找绿化方面,旋转水头 或自已分步设计,一个进水系统,一个供水的,两个头子来做

那密封怎么办?要转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误导人,你这主意一点谱没有

前辈有没有好的点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大把旋转喷头

我也去看了,但是不符合上边给出的要求。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密封怎么办?要转的呢。

机械中有个叫密封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这种现象是见过了,但是没实物也没这个学识去计算就觉得这个也许会转不起来。

这个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