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佬,小弟想设计一个钢管夹紧装置,有几个疑惑求指点

楼主(2019-08-29):
小弟需要设计一个能夹紧钢管的装置,打算用v型水平自动夹紧,由于经费最多2000,所以纠结应该用丝杠还是电推杆或者涡轮传动?求大佬们指点
大概应该设计成什么结构?简单点能实现功能就行,,谢谢各位

补充内容 (2019-8-29 09:50):
只能用电机带动,应该怎么做啊?
这个项目要求只能用电机带动,如何保证夹紧后停止运动但仍然有力呢?
感谢各位指点

网友:
2000元,用气缸吧

网友:
钢管夹紧用气动的比较多,丝杆只是用来调节大致的距离,例如管材的直径不同,可以进行调节。夹紧还需要用气缸来夹紧。

网友:
  气动、液压自己选择吧。你看看锯床的压紧就明白了

网友:
气缸吧,车间一般都有气源,这部分的钱就省了

网友:
气缸夹紧完事了,还能省点钱下来

网友:
lz夹紧后干什么?

如果高空作业,气缸夹紧就危险了

楼主:
夹紧后切割,但我只需要考虑夹紧,只能用电机

楼主:
请问各位,如果用电机驱动,那应该如何设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如果用电机驱动,那应该如何设计呢?

电机无法保证完全夹紧,或者需要增加离合器(就是当完全顶紧以后,丝杠能打滑)来保证始终有力来顶紧工件

网友:
电机加紧的话考虑加弹簧和限位开关,或者考虑肘夹的架构加上限位开关

楼主:
请问有没有夹紧钢管的标准件,我在淘宝上找v型块没有合适的,能够夹紧70mm到140mm的钢管的夹持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夹紧后切割,但我只需要考虑夹紧,只能用电机

上面各位大侠建议气缸,你为何不喜欢

网友:
参考型材下料机床夹紧方式

网友:
2000¥足够了,lz留个地址和联系方式,让同城的兄弟给你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夹紧后切割,但我只需要考虑夹紧,只能用电机

夹紧后切割,你这估计还要考虑对中吧。

你的管径多少,是否多个规格,都需要兼容。

切割有废屑、冷却液,你的电机要做好密封。

感觉你很多需求没说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夹紧钢管的标准件,我在淘宝上找v型块没有合适的,能够夹紧70mm到140mm的钢管的夹持器

φ70-140,可以自制V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