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序

楼主(2019-08-29):
各位大佬可以帮忙看看这个工序对不对吗?齿轮螺母大批量,材料20cr

网友:
工序和工步不是一个概念。

楼主:
|Venerealulcer发表于 08-29 08:49工序和工步不是一个概念。
谢谢大佬了

楼主:
|Venerealulcer发表于 08-29 08:49工序和工步不是一个概念。
加工比较长的内螺纹可以用什么刀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比较长的内螺纹可以用什么刀具啊?

内螺纹刀啊,加长的那种。当心震刀就行

网友:
内螺纹车刀

楼主:
谢谢大侠们的帮助

网友:
先把外圆加工完成,然后夹持外圆加工内孔和右边的端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