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氟软带滑动摩擦,干磨

楼主(2019-08-29):
导轨软带和气缸中的耐磨环一样都是聚四氟乙烯外加铜粉制作而成,而气缸在不维护的情况下,经常干磨运行,似乎也没出现问题

我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想用这种四氟软带替代无油衬套在轴上滑动,使用环境灰尘很多,很脏

所以我想问问各位同仁,这种导轨软带材料,是不是可以不润滑,干磨,应该也能用吧,会不会用不多久就磨坏了。
现在做设备,能少一点维护就少一点吧。

第二个问题,如果能用四氟软带替代无油衬套在轴上滑动,一定要润滑的话,是不是可以使用润滑脂润滑,我也不清楚机床上是用什么方式润滑的
问了问卖耐磨带的商家说是可以干磨,但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网友A:
可以干磨,软带承载要差很多,高承载可以选金属基的。
无论如何,环境恶劣少用,除非你能处理好防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干磨,软带承载要差很多,高承载可以选金属基的。
无论如何,环境恶劣少用,除非你能处理好防护。

感谢老哥火力支援,我打算在滑动副两端再增加防尘,外面再罩上伸缩防护罩

网友B:
有非金属的无油衬套,适合灰尘多的环境运行。找找易格斯,专门做塑料轴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非金属的无油衬套,适合灰尘多的环境运行。找找易格斯,专门做塑料轴承的

嗯,谢谢,这不是嫌贵么有段时间我都想弄个四氟块或者尼龙块车一个,单后插点键槽

网友C:
一楼正解,还可以使用防尘罩来解决这个灰尘的防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楼正解,还可以使用防尘罩来解决这个灰尘的防护问题。

这种材料使用润滑脂可以不,见过的都是用油的

网友(2019-11-29):
减摩涂层可以考虑一下,自润滑性能优异,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