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表面处理

楼主(2019-08-29):
请教各位,处理不锈钢表面成为哑光和不反光的工艺方法。工件是厚度2.5毫米和3毫米的片子,长宽大约80*40毫米。如果喷砂处理,担心工件表面会变形。有经验的朋友请分享经验。谢谢!

网友:
还是得喷砂,担心工件表面会变形可以从工艺上解决。

网友:
真空镀或者发黑,发黑会有一定的变形量,但是不大

网友:
酸洗行不行

网友:
(酸洗)钝化,有专门的钝化剂,但是要注意工艺,否则会腐蚀完了

楼主:
|kuailin发表于 08-29 11:34真空镀或者发黑,发黑会有一定的变形量,但是不大
真空镀膜吗?很贵吧?

网友:
不锈钢的表面处理最终有亮光面和喷砂面(亚光面)。亮光面工艺:刷光、钝化、煮沸。喷砂面(亚光面):喷砂、钝化、煮沸。钝化和煮沸都是为了防锈的。

网友:
喷砂、钝化

楼主:
|大陆架发表于 08-29 14:51不锈钢的表面处理最终有亮光面和喷砂面(亚光面)。亮光面工艺:刷光、钝化、煮沸。喷砂面(亚光面):喷砂、钝化、煮沸。钝化和煮沸都是为了防锈的。
喷砂后不做钝化和煮沸,不锈钢表面就会容易生锈吗?

网友:
喷砂不会造成变形的,另外砂子的大小要合理选择

网友:
真空度还OK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8-29 20:05喷砂不会造成变形的,另外砂子的大小要合理选择
通常选多少目的沙子?

网友:
建议薄片还是表面镀蓝白锌会合适一些。

网友:
|大陆架发表于 08-29 14:51不锈钢的表面处理最终有亮光面和喷砂面(亚光面)。亮光面工艺:刷光、钝化、煮沸。喷砂面(亚光面):喷砂、钝化、煮沸。钝化和煮沸都是为了防锈的。
喷砂后不做钝化和煮沸,不锈钢表面就会容易生锈吗?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常选多少目的沙子?

看要求喷砂后工件的表面质量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