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会是悬空尺寸呢?

楼主(2019-08-29):
如图,M12的螺纹,还有一个外形直径25,怎么标注都不行,都是悬空尺寸的颜色。 换个视图标准外形尺寸25,颜色就对了,不再是悬空尺寸了。
怎么回事?  明明就是个直径标注,怎么老是悬空尺寸呢?

网友:
百度一下悬空尺寸的定义

网友:
你这视图怎么会用直径标注?根本没有圆形显示。。。

网友:
至少螺纹不是这样标注吧,应该引线文字标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