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 11.0 在win10系统中不能导出CAD dwg格式图纸

楼主(2019-08-29):
求助:

在win10 系统中,UG11.0不能导出CAD  dwg格式的图纸(之前还能导出,但最近导不出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请教下各位大神,有知道的指导一下,感谢!!!

网友A:
据说是因为驱动太新了 需要更换成旧版本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是因为驱动太新了 需要更换成旧版本驱动

有可能 , 网上搜到的解决办法差不多弄了个遍,也没弄好,就驱动还没试。。。

不过之前还能导出来,这两天不知道为啥导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