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动平台

楼主(2019-08-29):
如图,是一个可以相同滑动的平台,粉色部分沿方槽滑动,粉色上面承重500kg,什么样的机构可以简单省力,最好可以人工推动。不要直线滑轨什么的,空间有限,滑轨什么的肯定放不下,再小的滑轨也放不下。还有就是行程比较短,估计就80mm左右

网友A:
搞个丝杆转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丝杆转运

不行的,灰色部分固定的,粉色移动,上下可设计空间最多15mm,放不下的

网友B:
是不是经常滑动 在灰色体上打个螺纹孔 用长螺杆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经常滑动 在灰色体上打个螺纹孔 用长螺杆推

经常滑动,感觉螺杆也不省力,来回推也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轮子

直线滑轨都加不了,轮子更加不了

网友(点评):
牛眼怎么可能加不了

网友B:
要不 滚轮轴承 考虑下

网友:
可以在外围安装个机械手推动吗?人工用力太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 滚轮轴承 考虑下

这个目前比较靠谱 ,但是空间问题相加也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 滚轮轴承 考虑下

有国标么,网上没找到

网友D:
承重500KG,这个解决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承重500KG,这个解决不难。

怎么解决

网友:
前面那位兄台说的对  用牛眼

网友E:
底面加一层滚针排,滚针直径也就几个毫米

网友:
可以自己加工呀。可以在要滑动的位置焊耐磨的材料,上面用小一点的轴承

网友:
加滑动滚轮

网友:
两侧边加小轴承

网友:
机床硬轨的滑动形式可以了解一下,也可以贴个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底面加一层滚针排,滚针直径也就几个毫米

这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国标么,网上没找到

就是标准件啊 米思米搜 凸轮轴承 淘宝搜滚轮轴承 就行

网友:
这个肯定要是滚动摩擦的方式,滑动摩擦会推不动的,太重了几百公斤呢!

网友:
自己做滚动行吗,粉色板加凹球面,灰色板加工长槽,钢珠放粉色板凹球面里

网友(2019-09-29):
这个厚度方向允空间几微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