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夹紧钢管的夹具都有哪些?要便宜点的

楼主(2019-08-29):
小弟需要能夹紧钢管的装置,钢管直径是70到140,本来打算用v型铁,但没有合适的,定做又太贵了,所以咨询各位一下,谢谢~

网友:
三爪卡盘可以夹紧钢管的,并且自定心

网友A:
楼主要钢管夹具做什么?加工钢管时夹持钢管还是焊接时用还是钢管吊装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钢管夹具做什么?加工钢管时夹持钢管还是焊接时用还是钢管吊装用?

夹紧后切割,lz坚持要用电机,不用气缸。

网友:
也有那种直接买来用的包夹工具,有棘轮机构,实现不同直径管件的装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