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看得懂这个气缸的原理?

楼主(2019-08-29):
  实在看不懂他的原理是什么,还有怎么把力弄到2万牛的

网友:
截图发上来,要不就直接发官方链接

网友(点评):
SMC的气缸

网友A:
是不是可以猜上图的原理?

网友(点评):
张开没问题,关键是没看到这产品的活塞在哪里

网友(点评):
先从PDF给你的信息中弄明白最可能的原理,那缸体活塞就只能在那儿了:中间上半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猜上图的原理?

有齿轮同步吗?

网友(点评):
连杆更准确可靠耐折腾。夹紧臂最下方的轴和槽,也说明我的判断还挺靠谱。

网友A:
PDF第一页左下角的表格“至规定位置的距离”内夹紧力的变化规律,更让我有信心地猜:

缸体和活塞杆,在正中间,活塞头朝下。

活塞头连接有两个连杆,就是楼上画的图倒过来。

连杆的外侧,连接到夹紧臂最下方的轴上。

这两个连杆的夹角越小,夹持力当然就小,

越接近180度,夹紧力就越会疯狂地往上飙。

我这个,设计要求是反的:
因为要夹持的东西很脆弱,接近夹持距离时,铜色连杆的夹角很小。
而,这个机构,又要保证打开状态稳固,所以,打开时夹角很大。

我需要的是用大推力轻轻地夹,而人家需要的是小推力使劲儿地推。机构原理却完全可以相同。

网友(点评):
大神厉害了,但这种机构复位是不是会比较吃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PDF第一页左下角的表格“至规定位置的距离”内夹紧力的变化规律,更让我有信心地猜:

缸体和活塞杆,在 ...

厉害!

网友:
厉害了,我的锅

网友:
引用 网友A:
PDF第一页左下角的表格“至规定位置的距离”内夹紧力的变化规律,更让我有信心地猜:

缸体和活塞杆,在 ...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