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75铝合金可以折弯吗?

楼主(2019-08-29):
最近公司在做一款产品,想整体使用7075的铝管,但是有90度折弯的部分,我查了下7075好像不能折弯,也有人说可以折弯,请问大佬们有没有实际加工过的?感谢!

网友A:
可以弯曲呀!退火280度弯180度都没问题。

网友B:
可以折弯啊,以前做过铝管折弯件,,,材质好像是6061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弯曲呀!退火280度弯180度都没问题。

有折弯后的照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折弯啊,以前做过铝管折弯件,,,材质好像是6061的

7075比6061硬不少,还是有点拿不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折弯后的照片么?

有呀!

网友:
一般的金属管弯曲肯定都是能弯曲的,主要看多大的管弯曲半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呀!

漂亮

网友(点评):
加个好友呗,QQ33612154

网友(点评):
大侠有何指教^_^

网友(点评):
上次看你发了个抓手动图,想多了解一些

网友:
一下子肯定折不出来的,之前上家公司接触过弯管机和弯管模具,都是开了几层的模具,分好几次弯出来的。

网友:
@siralop 大侠有何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