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O型圈密封问题的求助

楼主(2019-08-29):
一个卡箍连接的结构,中间有个O型圈,安装前必须要人工用力压紧上面的部分,再安装卡箍,不然就会漏水,这个是什么原理呢,求助

网友:
端面密封

网友A:
安装后O圈的变形量不够,变形量不足以填补两零件结合面的缝隙,所以会出现泄露。当用力压紧上面的零件迫使O圈变形后的变形填补了缝隙就密封住了。

网友:
O型密封圈压变形了才有密封效果。

网友:
o型圈线径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后O圈的变形量不够,变形量不足以填补两零件结合面的缝隙,所以会出现泄露。当用力压紧上面的零件迫使O ...

怎么计算变形量够不够呢,要解决的话是不是有两个方向:1.加大O型圈的线径;2.使上下两个件的距离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后O圈的变形量不够,变形量不足以填补两零件结合面的缝隙,所以会出现泄露。当用力压紧上面的零件迫使O ...

会不会还跟沟槽的尺寸有关系呢,我看了一下机器,目前密封圈的线径是2,沟槽宽度也是2

网友(点评):
或许你找到关键点了。 提醒一下,国家标准,O型圈的断面,有1.8的,也有2.55的。没有2的。沟槽宽一般大于断面直径(包容变形后的橡胶),你这个主要看沟槽的深度。还有卡箍是不是两半式,保中间槽的斜面来收紧?

网友:
密封圈压紧后可以尽可能的填满端面槽,不留缝隙,所以水就进不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还跟沟槽的尺寸有关系呢,我看了一下机器,目前密封圈的线径是2,沟槽宽度也是2

沟槽和O型圈要匹配,机械设计手册上有沟槽尺寸,表面粗糙度等的要求。沟槽宽了,深了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计算变形量够不够呢,要解决的话是不是有两个方向:1.加大O型圈的线径;2.使上下两个件的距离减小

O型圈的变形是有要求的,我记得是20%,有可能记错了。你看看书吧。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有不同情况的轴向或者径向密封的沟槽尺寸及对应的o形圈尺寸。o形圈和其他预紧密封结构一样,需要在预紧力作用下产生形变(有弹性也有塑性)从而达到密封效果。所以需要压紧

网友:
o ling手册有开孔要求,根据最大外径或者最小内径选择合适o ling 在根据设计手册开o ling槽

网友B:
一个可能是密封圈选的不合适,还有一个可能是你的卡箍不行,只有径向力,轴向的很小,不足以把两个件拉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计算变形量够不够呢,要解决的话是不是有两个方向:1.加大O型圈的线径;2.使上下两个件的距离减小

多查一下机械手册,这些都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可能是密封圈选的不合适,还有一个可能是你的卡箍不行,只有径向力,轴向的很小,不足以把两个件拉紧。

卡箍结构如下

网友B:
你不放密封圈看看卡箍能不能把两个件轴向加紧。

网友(点评):
这是关键,如果能夹紧,密封圈位置又正确,和楼主说的,必须要先压紧,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放密封圈看看卡箍能不能把两个件轴向加紧。

不放密封圈会漏水,能不能增大密封圈的截面直径来增大变形量,从而不需要人工压紧呢,现在是需要一个人在压在上面,另一个人拧卡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放密封圈会漏水,能不能增大密封圈的截面直径来增大变形量,从而不需要人工压紧呢,现在是需要一个人在 ...

现在卡箍提供的轴向力不足以满足压紧密封圈的要求,那你看看换个卡箍形式,或者换个连接方法,以上不行你就只能更换密封圈了,换个软一点的材料,或者增大压缩量。

网友C:
您这是用了两种密封件吗?除了O圈,还有一个平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这是用了两种密封件吗?除了O圈,还有一个平垫?

就一个密封圈

网友:
多大的压力? 理论上不需要压紧直接上卡箍就应该不泄露的,密封圈选细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卡箍结构如下

这个钣金图档是SW的吗?能否分享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钣金图档是SW的吗?能否分享下,谢谢。

不是SW的

网友:
安装前,先把它给涨紧。

网友E:
方框中突出为何物?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框中突出为何物?很奇怪

机器里使用的一个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机器里使用的一个环

这个凸起也是圆周均布的?和密封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凸起也是圆周均布的?和密封没关系吧

和密封没关系的,只是一个起一个导向作用

网友:
端面平整的话,加垫子密封。这种就是o型圈突出表面,压平后就可以实现密封。

网友:
卡箍不具备锁紧接头的能力。 可以参考真空行业的kf接头。那种可以用卡箍压缩密封圈

网友:
1.可以使用硬度低的O型圈;
2.O型槽参照国标加宽一些,留余量位置给O型圈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还跟沟槽的尺寸有关系呢,我看了一下机器,目前密封圈的线径是2,沟槽宽度也是2

问这个问题一看就是没好好看《机械设计手册》,这些都是标准的东西,O型圈和槽配合尺寸都是有国家标准的,不管是静密封还是动密封都有的。

网友:
这种卡箍一般都是用于真空的,你这水压多大,卡箍螺丝施加的力很难卡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