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位精度的问题

楼主(2019-08-29):
假设一个滚珠丝杆,从0点运动到100mm处,然后再回到0点,然后再到100mm处,反复几千次丝杆暂用1205 常用扎制滚珠丝杆C7,研磨的太贵了。

下面2个情况,哪个重复定位精度高
1、通过控制步进电机的算法到达100mm处。

2、在100mm处放置光电开关,等运动到时就停止

这2种方法 重复定位的精度 能达到多少?

网友:
就是两个都保持也没有用,框量一使用会移数。0.005-0.01之间肯定是有的。

网友A:
光电没有定位精度可言,一般只做检测有无用,不做定位用。第一种,一般定重复定位精度在0.02,。第二种,不好说

网友:
不用伺服么?

楼主:
如果有低成本的定位方法,尽量不考虑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电没有定位精度可言,一般只做检测有无用,不做定位用。第一种,一般定重复定位精度在0.02,。第二种,不 ...

光电只做检测用,但绝大部分的平台起点调试,好像都是用光电检测(行程开关)来做起点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abin123发表于 08-30 11:25
光电只做检测用,但绝大部分的平台起点调试,好像都是用光电检测(行程开关)来做起点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你说的是回原点吧?

网友:
加我V信,详聊:zuoxianseng6639

网友:
1.重复定位精度大致在定位精度的2-2.5倍,剩下的查样本啦。不过步进开环控制可能会丢步
2.光电只作为行程开关,传输信号的时间都会略有波动没有精度可言,给电气做逻辑的

网友:
这种系统的零点,也就是运动的起始点,应该怎么定义,
我们的电气人员只会使用光电或者接近开关作为零点啊

网友B:
这个也要看负载的大小,直径12mm,承受的力偏小一些。

网友C:
第一种方式:精度取决于滚珠丝杆(步进电机不丢步情况下),可以查询倒C7级滚珠丝杆的重复定位精度,定位精度一般是重复定位精度的5~10倍。
第二种方式:精度取决于你放置光电开关的位置,一般光电开关的重复精度在0.01mm左右,如果你的电机惯量足够大(步进电机的应用:负载惯量<5倍电机转子惯量),可以立即停下来,定位精度可以做到0.01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回原点吧?

你看3d打印机,都是用光电开关或行程开关做调零依据,如果这些开关不准货无精度可言,那调零还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要看负载的大小,直径12mm,承受的力偏小一些。

肯定是指正常负载范围,比如负载是理论数值的1/3,这样肯定就不存在因为负载引起的偏差。我问的精度问题,是指在正常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种方式:精度取决于滚珠丝杆(步进电机不丢步情况下),可以查询倒C7级滚珠丝杆的重复定位精度,定位精 ...

第二种情况,设定步进电机扭矩够大,丝杆运转速度属于慢速,如果有信号出现就马上可以停住的情况,相对应慢速,电气信号传递的延迟可以忽略不计。假设光电开关安装正确位置,而且不会因为各种原因引起位置偏移。

丝杆运行情况就0mm和100mm,就是0点调零后,然后3-5秒运行到100mm处停下,停留几秒,然后再返回0mm,停留几秒,然后再去100mm,就这样往复运动,大概3-8千次。

所以想知道,在理想情况下,这里的 光电开关的定位精度大概是多少?或者说重复定位精度。
这样就知道哪个精度高了

网友:
按楼主的需求推测,应该只是需要在1m左右的两个点做重复运动,不是要求在确定的1m距离运动。按我的理解:
1、步进电机在负载足不丢步的情况下,重复精度和伺服可以相差不多的,具体要看软件的细分控制。
2、光电开光做复位用,一般是用来检测出原点的大致位置之后,再在附近寻找伺服电机内部编码器的内部原点。真正回的原点是伺服电机编码器的原点。
3、两个能达到的精度没了解,只是在控制上,可以咨询软件工程师以上两个都用上,光点开关置于需求位置附近,再走设置的脉冲数。感应片可以做的长一点,以防不知道方向。

楼主:
|airlovesen发表于 09-04 21:59按楼主的需求推测,应该只是需要在1m左右的两个点做重复运动,不是要求在确定的1m距离运动。按我的理解:

1、步进电机在负载足不丢步的情况下,重复精度和伺服可以相差不多的,具体要看软件的细分控制。

2、光电开光做复位用,一般是用来检测出原点的大致位置之后,再在附近寻找伺服电机内部编码器的内部原点。真正回的原点是伺服电机编码器的原点。

3、两个能达到的精度没了解,只是在控制上,可以咨询软件工程师以上两个都用上,光点开关置于需求位置附近,再走设置的脉冲数。感应片可以做的长一点,以防不知道方向。
如果步进电机配上光栅,定位精度应该伺服闭环差不多吧?如果这样可以,成本就低很多了
要求移动是慢速的(一分钟走半米吧),伺服电机太快了,可能还要加减速机构,

网友:
|abin123发表于 09-05 07:42如果步进电机配上光栅,定位精度应该伺服闭环差不多吧?如果这样可以,成本就低很多了
要求移动是慢速的(一分钟走半米吧),伺服电机太快了,可能还要加减速机构,
一分钟半米。。用伺服电机直接点吧,电机驱动原理上来说都一样的。你用个步进加光栅意义好像也不大,而且还可能出现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