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高电机轴上的螺丝跳动一般是什么要求

楼主(2019-08-29):
安装在这个主轴上的螺丝有什么要求么,比如跳动,断面跳动什么定位要求么,转速12000转每分钟,功率3.7kw

网友A:
把轴的图纸截图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轴的图纸截图发上来。

已发

网友:
这个螺丝用来干什么?将工件锁紧在轴上?

网友:
图纸右侧下方不是写着小于0.12mm吗

网友:
接触过内圆磨床,电动主轴的轴伸类似于楼主的结构,那个跳动要求更高。

但那个是细牙,左旋螺纹,且前面一个高精度的定位孔,和楼主的这图样子一样,但标注完全两样。

网友:
图纸上面已经有要求了0.12mm,这个螺纹需要有这么高精度吗?只起到轴向定位的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