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牌号的不锈钢比较耐磨?

楼主(2019-08-29):
如题,请教下什么牌号的不锈钢耐磨性最好,我要做一个相对运动套筒,都用同种材料不锈钢呢还是一个不锈钢一个铜好还是啥材料好?求解答

网友:
不锈钢相对来说质软,摩擦系数大,不耐磨,可以热喷涂耐磨材料,提高耐磨性,耐磨涂料的自润滑性较好,摩擦系数低。你去咨询做热喷涂的厂家,他们很专业,能给你专业性的建议。

网友:
1 不推荐同副摩擦,选不同材质。
2 日本牌号4系列的不锈钢很多都能热处理,国内也有能淬火的不锈钢,比如3cr13

网友:
镀铬硬轴呢?

网友:
4CR13

网友A:
镀铬,较好,要看是不是什么运动,高速 ,中速 ,低速了,不锈钢用在化学上多,防腐性能好点

网友:
不锈钢轴承材料440C(国标牌号9cr18或者9插入8mo)

网友:
学习了,我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镀铬,较好,要看是不是什么运动,高速 ,中速 ,低速了,不锈钢用在化学上多,防腐性能好点

是的,需要了解工况

网友:
排号越高越来磨,408的就很硬!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8-29 22:25不锈钢相对来说质软,摩擦系数大,不耐磨,可以热喷涂耐磨材料,提高耐磨性,耐磨涂料的自润滑性较好,摩擦系数低。你去咨询做热喷涂的厂家,他们很专业,能给你专业性的建议。
可是我需要很高的零度,表面粗糙度0.8甚至更高,涂层能行吗?

楼主:
|28033304发表于 08-30 09:01镀铬,较好,要看是不是什么运动,高速 ,中速 ,低速了,不锈钢用在化学上多,防腐性能好点
低速,直线运动速度大概为1mm/s

楼主:
|shentu发表于 08-30 00:371 不推荐同副摩擦,选不同材质。

2 日本牌号4系列的不锈钢很多都能热处理,国内也有能淬火的不锈钢,比如3cr13
选不同材料的原因是啥呢?求解

网友:
不是有无油衬套吗,类似这种铜套内嵌石墨的,自润滑的,可以参考这种做

网友B(2019-11-29):
耐磨涂层,可以联系我

网友:
耐磨不锈钢?

网友:
不推荐同种材料,同种材料运动摩擦会粘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耐磨涂层,可以联系我

有啥耐磨涂层 说说 最好还能耐高低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啥耐磨涂层 说说 最好还能耐高低温的

可以加我微信13566226541

网友:
同种材料会粘在一起抱死,不锈钢螺丝螺母就要用不同牌号的。

网友:
涂上特氟龙涂层?

网友D:
不建议用涂层,建议轴用3Cr13,衬套用镶碳铜套

网友(2020-09-16):
含钼的不锈钢耐磨,气门钢不错比如40cr10si2mo

网友E:
有相对运动建议选不锈钢和铜,铜有自润滑性。

网友:
表面处理花点功夫就好啦,一般都镀铬,镀硬铬的话还可以追求下比较好的表面硬度,也够滑。轴套用铜或直线轴承就好了,主要是快速替换,铜还有自润滑性,都太硬的话相对运动轴容易磨损事情会变麻烦

网友:
表面可以镀上硬质合金

网友(2022-05-04):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用涂层,建议轴用3Cr13,衬套用镶碳铜套

3cr13的料太脆了,容易脆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相对运动建议选不锈钢和铜,铜有自润滑性。

可是铜的刚强度较低,是不是可以采用轴承料

网友:
我们有个位置的柱塞,往复运动,用的2CR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