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选型困惑。。。何时选摆线?何时选齿轮?何时选蜗杆?

楼主(2019-08-29):
如题。小弟要用一个减速机,约6kw,速比80左右.启动频繁,正反转频繁。无冲击载荷。请问大侠,小弟该选何种减速机?不必考虑成本、体积。摆线针轮减速机,蜗轮蜗杆减速机,齿轮减速机,我该选择哪一种?为什么?小弟百度了一下各减速机区别,未找到答案。当速度满足、体积满足、成本满足,仅仅对于工况而言,应该是哪一种更合适?理由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困扰好久了,一直未有答案。。。如果您有一些心得,望您不吝赐教,感谢!

补充内容 (2019-8-30 21:04):
大家好!谢谢大家回复!如有位朋友说的,精密蜗轮蜗杆定位准确。这应是它的一个特色吧。各种减速机是否有其他的特点呢?例如很频繁的正反转用什么类型,承受很大扭矩但不经常工作的用什么类型,经常有冲击载荷的用什么类型,是否有这些区分呢?

网友:
选摆线减速机,能满足题目要求。蜗轮蜗杆传动蜗杆传动涡轮具有自锁特性,不能反转,而且传动效率低,传动精度也低。齿轮减速机也行,但是这么大减速比,减速机的体积会比较大。

网友(点评):
涡轮蜗杆可以正反转,有自锁特性

网友:
蜗轮蜗杆可以反转吧?蜗轮蜗杆速比可以达到100,输出功率可以达到7.5KW。

网友:
有轴向载荷吗?

网友(点评):
没有轴向载荷

网友:
不考虑成本用摆线,齿轮的便宜些,许用功率选大点,毕竟你经常正反转

网友:
一般我们都选择摆线针轮,因为便宜合用齿。轮的价格比较贵,但是比较可靠,大点的客户一般指定用尺寸的。

网友:
涡轮蜗杆减速机也可以反转,精密涡轮蜗杆定位精度可以精确到1弧分

网友:
蜗轮不是不能正反转,蜗轮不能带蜗杆转

楼主:
大家好!谢谢大家回复!如有位朋友说的,精密蜗轮蜗杆定位准确。这应是它的一个特色吧。各种减速机是否有其他的特点呢?例如很频繁的正反转用什么类型,承受很大扭矩但不经常工作的用什么类型,经常有冲击载荷的用什么类型,是否有这些区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好!谢谢大家回复!如有位朋友说的,精密蜗轮蜗杆定位准确。这应是它的一个特色吧。各种减速机是否有其 ...

最好不要使用蜗轮蜗杆齿轮,你查一下它的传动效率是多少,损失的功率大部分都转换成了摩擦热能

网友(点评):
您说的是。摩擦很多。谢谢!

网友:
我查了设计手册,上面是这样说的:1、摆线针轮减速机允许使用在连续工作制的场合,同时允许正、反两个方向运转。 2、输入轴的转速额定转数为1500转/分,在输入功率大于18.5千瓦时建议采用960转/分的6极电机配套使用。 3、卧式安装摆线针轮减速机的工作位置均为水平位置。在安装时最大的水平倾斜角一般小于15°。在超过15°时应采用其他措施保证润滑充足和防止漏油。 4、摆线针轮减速机的输出轴不能受较大的轴向力和径向力,在有较大轴向力和径向力时须采取其他措施。

网友(点评):
您好!感谢不辞辛苦!一直有疑问:它到底能承受多大径向力?好像样本中说符合国家2级标准还是什么来着?到底没找到它的径向力。。。

网友(点评):
记得在手册上有其它减速机径向力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