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叫啥玩意?

楼主(2019-08-30):
内孔有牙

网友:
这不是个圆螺母吗?

网友:
锁紧螺母。开槽螺母。没统一叫法

网友:
锁紧螺母

网友A:
锁紧螺母,一般用在轴上固定轴承啥的,最常见的就是丝杆安装上了
C:\Users\y7000p\Desktop

话说我关心的是纸上的字:“滚焊机”,“滚焊机”,“滚焊机”,
你们做这个的?联系下呗

网友:
我靠,这个是什么高科技

网友:
看这个厚度,应该是小圆螺母,GB8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紧螺母,一般用在轴上固定轴承啥的,最常见的就是丝杆安装上了

谢谢!我们做管桩钢筋笼设备的,难道是同行?

网友:
第一眼看想圆螺母,
但是仔细一看里面的牙好像是一段一段的哦。

网友:
小圆螺母。机械手册上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们做管桩钢筋笼设备的,难道是同行?

钢筋笼用这个止锁螺母吗?我只知道钢筋笼用链条的

网友:
圆螺母(GB/T812),搭配圆螺母止动垫圈(俗称王八圈)用,可有效防止滚动轴承松动

网友:
我们也有用这种螺母,但比图片的感觉要小很多

网友:
紧定螺母,很多轴固定机构上面都会有这种圈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们做管桩钢筋笼设备的,难道是同行?

锂电,,,,
最近在了解超声波滚焊

网友:
国标圆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