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调心滚子轴承安装方式

楼主(2019-08-30):
大家一般调心滚子轴承座都怎么设计安装方式的,需要加螺母吗?用过的说一下,谢谢。速度1500,内孔70.

网友:
说的不清楚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内圈跟轴,外圈跟轴承座孔的固定?没什么所谓呀跟平常一样就好了,内外圈分别6自由度限位,注意轴承内外圈有角偏差时会不会干涉影响转动就好了

网友:
调心滚子轴承安装:调心滚子轴承在有二条滚道的内圈和滚道为球面的外圈之间,装配有鼓形滚子的轴承。外圈滚道面的曲率中心与轴承中心一致,所以具有与自动调心球轴承同样的调心功能。在轴、外壳出现挠曲时,可以自动调荷及二个方向的轴向负荷。径向负荷能力大,适用于有重负荷、冲击负荷的情况。内圈内径是锥孔的轴承,可直接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内圈跟轴,外圈跟轴承座孔的固定?没什么所谓呀跟平常一样就好了,内外圈分别6自由度限位,注意 ...

轴上需要加工螺纹用螺母固定内圈吗

网友:
这种轴承座加螺母固定的不多见  ,有种内孔是锥度的有锁紧套可以轴向定位 K加H   ,简单点的轴肩加轴头端面打螺纹孔用螺栓 压盖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