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超难孔加工,请各位指教

楼主(2019-08-30):
各位好,现在客户有一个要求,加工一小孔,要求孔底部直径不能大于0.04,没有办法了只好向大家求助。
1、是否有合适的刀具?
2、用什么方式加工?
谢谢各位。

网友A:
这个多深啊

网友B:
特制一把钻头不行吗?

网友:
直径0.04毫米?没接触过,等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多深啊

1.5~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制一把钻头不行吗?

有考虑过,目前还没有厂家响应

网友:
把钻头尖尖磨去

网友C:
用工具钢做一个锥,先用90°钻头打孔,再用这个锥研磨

网友:
穿丝机来那一下

网友:
刀尖都有一定角度啊,这么小的刀具,一般都是手工配做了,小厂没见过世面,坐等大神!

网友D:
做出来都没法检测。。。。。确定有这种要求而不是外行人脑门一拍想出来的?

网友(点评):
对头,和设计人交流下,

网友:
材料被切断的变形量,都大于这个0.04这个值,没有哪个刀具能搞定。

网友:
0.04的尺寸用什么工具量,这要求真棒

网友:
检测可以用高清视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出来都没法检测。。。。。确定有这种要求而不是外行人脑门一拍想出来的?

您说对了。产品的要求对于机械加工行业来看可能确实外行,但是对于光电传感技术来说可能是合理的。

网友:
压出来能行不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一下激光割,机加可能性比较低,0.04的钻头,就算定制,也很难实现,头发丝一样的钻头,什么材料能实现呢

网友:
或者用电火花,不过楼主找到,这些能加工的设备,要下一番功夫了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工具钢做一个锥,先用90°钻头打孔,再用这个锥研磨

直接冲一下,可否

网友:
0.04?机加工?技术能力限制了想像。

网友E:
0.04?
1.定制定心钻,切定心钻本身的刀尖本身的跳动在0.005以内
2.定心钻本身的刀柄和固定在主轴上的跳动也要在0.01以内。
综合跳动0.015*2=0.03,所以刀尖圆弧几乎就是尖角了。改刀具从刀具本身的加工,刀具的测量。刀具的装夹。刀具的寿命都是关键,这活不好干(PS,刀具中心是尖角的话,中心点切削速度接近0,即不存在加工,所以中心点不耐用。也就是我们平时钻头为什么要有一个横刃的原因)

网友:
预打孔后整体孔和底部冲压

网友:
先预钻孔到位,0.04通孔采用反面化学腐蚀的方式行不行?

网友:
穿孔机都难加工出来的啊,太细了,建议激光加工出来。

网友F:
可以用专用刀具加工,但是我需要知道,如何检测这个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专用刀具加工,但是我需要知道,如何检测这个要求?

影像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0.04?
1.定制定心钻,切定心钻本身的刀尖本身的跳动在0.005以内
2.定心钻本身的刀柄和固定在主轴上的跳 ...

对的,就是因为刀尖不耐用,才考虑给了尖角0.04

网友:
楼主,用微孔机试试,微孔机最小可以加工φ0.01孔,不过价格比较昂贵!

网友:
这长见识了,和光有关的设备的加工有时难以想象

网友:
放电加工,

网友:
感觉是喷胶嘴。

网友:
火花穿孔,然后钻。

网友:
微孔的长度是多少?
或者说,长径比多少?

网友:
可以用微电火花打孔机加工,用的是钨铜棒穿孔。需要可以帮你介绍。

网友:
他怎么测量???

网友:
你这材料黄铜,可采用挤压方式

网友:
我会把设计工程师顶飞

网友:
激光打孔

网友:
孔底部是为了避免干涉的话可以做让位啊

网友:
没见过这么加工的,也不懂为什么要这么干

网友:
所以可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