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动惯量折算

楼主(2019-08-30):
如果电机通过减速器再连接负载,要将负载的转动惯量折算到电机,公式是J1=J0/i^2,为什么要除以减速比的平方,这个公式怎么来的网上没有查到,还请各位解惑!

网友:
是除以减速比的平方,减速机的惯量也要折算到电机上的

网友A:
能量守恒定律推导出来的...E=1/2*J*W^2嘛减速前后E守恒,E=1/2*Ja*Wa^2=1/2*Jb*Wb^2
又因为Wa=Wb*i
接下来化简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量守恒定律推导出来的...E=1/2*J*W^2嘛减速前后E守恒,E=1/2*Ja*Wa^2=1/2*Jb*Wb^2
又因为Wa=Wb*i
接下 ...

谢谢,明白了

网友:
简单的想,减速比只是半径之比,而惯量计算的时候有一个半径的平方。所以折算的时候当然要是减速比的平方了。至于具体数值参考上面大神的算法。

网友:
楼上正解,你可以看看惯量计算公式,就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