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个传感器数据集中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9-08-30):
把大约80个位移传感器的实时数据在同一块屏幕上显示出来。这样的系统需要哪几个硬件连接?

网友:
传感器 ——数据采集卡——pc

网友:
上位机就是电脑,安个组态软件和PLC或者采集卡通讯上,然后上位机连屏幕,把这些位移信息的D数据传到组态软件里,再映射到屏幕就行 了

网友:
有集成的系统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