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给了我一台设备的模型,我该怎么彻底消化它?

楼主(2019-08-30):
新人入门,别人给了我一台设备的模型,设备也在车间,我该怎么彻底消化它? 理解它? 掌握它?
毕竟不是我设计的,但下次有类似的项目就需要我参考这台来做

网友:
这么好的条件,你还来问。

网友:
先搞明白这是干嘛的,然后按部分细细看,结合实物,仔细研究。

网友:
可以拆就拆,懂得部分可以略过,不懂的部分拆了实样测绘。

网友:
你找一个设计任务书,类比一下这个产品。

网友:
如果抄都抄不会,那么楼主,你可以反省了。

网友:
把设计原理,机构选型,设计计算书都重复一遍,就大概了解了一下了。

网友:
拆了再装一遍

网友:
主要是结合实物分析运行机理,分析各机构优缺点,最好能上手试试,最后总结归纳吸收神功大成!

网友:
首先他需要实现什么功能,然后就想大佬说的拆,然后记,后面成模,调整

网友:
拆装一下

网友:
分析机构原理,画零件工图,打印出来....
然后烧成灰开水冲服
哦对标准件清单也要

网友(点评):
这冲服是不是就永远不会忘记了?大神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好 记得牢O(∩_∩)O

网友:
先知道这是做啥的,然后划重点(比如哪些部件是重要的),然后就拆,拆的时候不要忘记拍照片(防止安装不回去)。

网友:
试着把他画出来,有问题就去车间看

网友:
我能说非标设备有设计任务书么?

网友:
设备模型?首先要懂设备的工作原理、性能要求等等问题。

消化一台设备估计得花点功夫才行。

网友:
先大再小,最后细。先了解该设备的功能,再了解各项机构的设计要领,最后分析设计的加工工艺

网友:
别下次了。假设就来了一个任务,改型产品。假设你的设备是个马,现在要参照马设计个骡子出来。
按这个要求,自己重新设计一下。能满足要求做出来。就吃透了。

网友:
先搞清楚它是干嘛的,然后拆,装,测绘等

网友:
果断亲手或者亲自监督拆

网友:
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的拆,拆的时候拍照,多拆装几次,不明白的多请教别人,弄懂每个部件的原理,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到最后如果能够找到这个机器的不足,加以改进,就小有所成了。

网友:
先让设备动起来观察各个位置动作,了解每个动作的作用,再进一步剖析做动作的结构原理,内部看不到的那种就可以拆解去了解了,等结构原理都懂了,就可以自己开始3D仿制画个一模一样的,然后根据自己的经验或者在别处看到的觉得可以替换当前结构的一些其它结构进行DIY了,以上。

网友:
???
别人不是说有模型的吗,为什么还要去拆了设备量数据,搞不懂????
3D模型和实物对照研究呗

网友:
原先不知道后桥差速器原理,单位收一台废旧小四轮,找家伙拆,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