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大量传感器数据实时集中显示在同一个屏幕上

楼主(2019-08-30):
把大约80个位移传感器的实时数据在同一块屏幕上显示出来。这样的系统需要哪几个硬件连接?

网友:
传感器是模拟量输出吗。
多块模拟量采集模块   和plc通过modbus协议通讯 数据显示在触摸屏上
也可以电脑和采集模块通讯  自己写个上位机的客户端

网友(点评):
传感器是可以是电压变化输出,也可以是电流变化输出

楼主:
如何实现这个系统呢

网友:
模拟量输出转换为数字量输出,PLC一个主站附件几个从站通过modbus协议通讯,再由网关和以太网协议上传到上位机获取数据,将模拟量通过转换为数字量,PLC上每个输出点位代表一个二进制位,每一个位代表一种状态,位与位之间的组合就有很多种输出状态,在将这些二进制状态通过数据包(帧头、帧尾、校验等)来进行通讯,在上位机上编写程序,将二进制转化为十进制,就OK拉

网友:
需要编写上位机软件

网友:
这么多点位可能只能通过总线传输了哦

网友:
电控集成模块系统可以实现。

网友:
modbus只能传31个数据,而且非常慢。用CANBUS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