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机构求助

楼主(2019-08-30):
设计个简单的连杆机构连接处需要怎么处理才能最大限度降低磨损呢?

网友:
希望具体点,关节磨损是相对的。像汽车发动机也可以算是连杆机构,现在一般的汽车都能开10年。即便是出租车一天开20个小时也可以开7年。

网友:
一般要加铜套的

网友:
增加易损件

楼主:
就是这种连杆机构尺寸小,运动比较频繁,操作空间开不是很大轴直径在20mm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连杆机构尺寸小,运动比较频繁,操作空间开不是很大轴直径在20mm左右

是说白色连杆还是灰色转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说白色连杆还是灰色转轴?

都需要减少磨损,现在只是示意

网友:
加铰接呀,你现在的结构磨损太。。。

网友:
鱼眼轴承

网友:
孔尽量做大,硬度高点

网友:
对,加衬套

网友:
主要需要选择耐磨损的材质,转轴那个地方就要用铜套配镀铬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