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报价咨询

楼主(2019-08-30):
请教各位个问题,平时主要是做设计工作,涉及到外协加工时,发现不同厂家报价有时候相差挺大的,所以想咨询下机械零部件加工费用是如何计算出来的?越详细越好,或者有什么参考资料也可以。

网友A:
非加工行业...按我观察我看比较菜的大部分都是毛料费加大致估算工时费,有看过两个比较牛逼的会有比较系统的excel,每一个工序他们都自己参照厂里情况定个基本价格,实践有些难度的话还有个难度系数乘一下基本价格加钱,社区里好像就有不少加工件价格计算的表格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加工行业...按我观察我看比较菜的大部分都是毛料费加大致估算工时费,有看过两个比较牛逼的会有比较系统 ...

好的,我找一下,谢谢

网友B:
先问厂家的工时费,也就是设备每小时加工的费用,剩下的就是工件的加工时长来大致估算,加工难度需要另加费用的

网友C:
看量,种类多件少,普通精度一般按照材料价格的7~10倍。
量大就按照实际的原料价格,各工序的加工工时,最后加上利润

网友D:
我们都是找采购报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问厂家的工时费,也就是设备每小时加工的费用,剩下的就是工件的加工时长来大致估算,加工难度需要另加费 ...

那得懂一些工艺方面的知识啊

网友(点评):
不懂些工艺的知识怎么知道设计出来的东西,能不能加工,或者降低设备成本

网友(点评):
那就多看书恶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量,种类多件少,普通精度一般按照材料价格的7~10倍。
量大就按照实际的原料价格,各工序的加工工时,最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都是找采购报价的

我们没采购,所有都是一个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没采购,所有都是一个人。。。。。

好吧,那只能是亲力亲为了,这样可以了解的更多也是好事

网友E:
我现在也是在搞这一方面的。到处找厂家报价。发现报的都不一样,你比如说钢材,有的地方报个4000块一吨,有的地方就报5000多一吨,分地方。然后还有厂区那一方面。有些厂大一点就贵一点,精度高一点。有些小型的加工厂就便宜一点,但是精度比较低,

网友(点评):
现阶段来说4000每吨的价格是钢材市场的一般价格,但是如果是要进行切割下料或者异形板要5000开外

网友F:
机械加工费用及工时讨论
http://www.cmiw.cn/thread-38938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械加工费用及工时讨论
http://www.cmiw.cn/thread-389387-1-1.html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也是在搞这一方面的。到处找厂家报价。发现报的都不一样,你比如说钢材,有的地方报个4000块一吨,有 ...

佛山乐从那报价是4000块一吨。然后外省直接报价5000+.我们公司在广州这边。不知道是不是给人坑了

网友:
这个需要有经验的采购才能做的准确,相关的表单记录要总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