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现象背后的原理,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2019-08-30):
      大家在生活中,从水壶里往杯子倒水,看见过这样的现象,你旋转水壶越快,水浇的越远。浇的远是因为,水在壶口的初速的大。
      但是哪位大侠知道旋转水壶的速度水在壶口的初速度两者的关系。最好有数学公式标示并解释下,我先谢谢了!

网友A:
离心力越大,甩出去的初速度越大。但是你这水是流体,水壶形状也不知道,怎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心力越大,甩出去的初速度越大。但是你这水是流体,水壶形状也不知道,怎么计算

感谢你的回复,我不需要具体计算,只需要建礼数学模型,给出推理公式即可。

网友:
还涉及到流体力学的知识了,伯努利方程。动能+重力势能+压力势能=常数。

网友:
壶口和水面的落差大了,等于压差大了。

转得快就喷得远?放在桌上时,壶口附近没水。转得快了呢,压差变大的同时,较多的水,都挤到越来越细的壶口了。

压差突然增大和壶口口径变小,就是罪魁祸首吧。

网友B:
你这旋转是沿垂直轴转?还是沿水平轴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旋转是沿垂直轴转?还是沿水平轴转?

你就看做从杯子倒水,你可以假设旋转轴在哪?

网友C:
比如:旋转的线速度(m/s);  或者说转速(r/min),水滴离开水壶后的离地高度或者离目标(浇水目标)的高度差及横向间距,等等,,,,

网友:
商场要打烊了,一群顾客慢悠悠的朝大门口走……

突然有人喊了一声:着火啦!大伙一下子就从散步模式切换到奔跑模式……

等回头一看火要烧到屁股了,众人立马就从奔跑模式切换到「投胎」模式……

模型建立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旋转的线速度(m/s);  或者说转速(r/min),水滴离开水壶后的离地高度或者离目标(浇水目标)的高度 ...

  这一切你可以用字母代替,我只想知道二者的关系式而已。

网友:
F=mω^2r。不计粘稠阻力等

网友:
离心力.假如壶里的是小钢珠,代替水。旋转表现的特征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两种情况,1.壶沿着垂直于壶底的中心轴旋转,2.壶沿着垂直于壶底的偏心轴旋转,就第2种情况,给你个最简单的模型,先想想当你在瓶底打个洞,自然流出,此时水底压强为P1=ρgh,P1随水的的流逝逐渐减小,当水面加压P2,底洞流速加快,此时水底压强P3=P1+P2,P1逐渐减小,P2为可控值,然后假想把瓶子平放旋转,不考虑重力引起水体变形,水还是紧贴着瓶底(因为当极限高速旋转时,水面会跟壶底近似垂直)那么此时,瓶底压强P4=离心力F1(向心力,不考虑微积分的话直接把水体看成质点)/瓶底面积S1,F1=MV^2/r,这里面M随时间变小,r随时间便大,V由转速确定,有了这个简单的模型后,你会发现,旋转的情况其实与竖放加压的情况类似,此时你就直接可以引入流体公式开始计算了,但不加入微积分的话,误差会特别大,当然有其他的计算方式的话那更好

网友(点评):
其实第一种情况也类似于第二种情况,只是更麻烦

网友:
物理知识!简单。
水"粒子”在杯口脱离时,与杯同速!
下一刻是另一个"粒子"了,与此时杯同速!

你们想复杂了,要会还原分析场景!

网友:
四楼的最有说服力。

网友:
这个需要建立模拟表格曲线来实现动作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