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压装机受力

楼主(2019-08-30):
各位大神,小弟没有深入接触压装行业,特别是伺服压装机。现在项目情况,需要设计一个压装机。压力大小是己知的,但是板的受力情况不知道如何计算?网上找了很,但是没有找到计算公式。比如说板厚应该选多少?导柱直径选多粗?

现在我们初步设计了三板四柱这种结构,想验证板厚,和导柱直径是否在合理范围内,或者是如何计算和板厚,望各位大神赐教,先感谢各位。
相关参数如下,压力10T,产品大小为长465*宽125*高400。压缩量20%(总高度)。

三梁四柱式

三梁四柱式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凭经验的,也可以通过三维软件来计算变形量来确定

网友:
要算的清楚满难的。方便些就参考液压的压力机,导柱大概40左右上板大概50左右吧。

楼主:
SOLIDWORKS模拟过,但是受力不知道如何加载,这是一个内力的情况,不是简单的板和杆受力的情况。
三板变形,导杆扭曲变形,这些都直接影响产品的压装质量。

网友:
主要考虑板1的刚度和杆2的屈曲。

网友(点评):
力通过杆2传递到最上面的板子,所以1可以薄一点的,2是标准件不需要考虑的。

网友A:
10T用伺服电机?用油压要好点吧?
我们压400KG用的是1.5KW的伺服电机,10T得用多大?

网友(点评):
理论上加减速机即可

网友:
a 和b的尺寸尽可能小,尺寸a能满足将下面的产品取出来就行。这样能不能做个简化模型?如附图示,作用在钢板上的力的作用面积为阴影部分。这样可以把钢板简化成两端固定的中间作用一个集中力的梁呢?不知道这样简化是否对?也请其他感兴趣的社友一起讨论,若有考虑不对的,也指出来。

网友:
这块板不要这样设计吧,这种直板不怎么受力,弄一个凹凸模那样的,下点加强筋在sw上面用二次元分析一下基本就ok了

楼主:
|制造业难民发表于 08-31 00:15这块板不要这样设计吧,这种直板不怎么受力,弄一个凹凸模那样的,下点加强筋在sw上面用二次元分析一下基本就ok了
这个需要这样设计,因为压装的产品是层叠的,压装时需要保证左右位移精度在5丝以内。solidworks分析考虑过,也把实际图画了出来,但是因为不知道如何简化。楼上的仁兄简化的是一个零件。现在这三个板和四根导柱都有变形。若是能一起分析最好。因为不好判断简化是不是正确。solidworks的难度在于,如何简化模型。加载边界条件。而且这个电缸属于内孔,不是单纯的压拉力。再加上自身对solidworks静态分析不了解,所以难以验证正确性。
产品自身特殊性,若是受力不好,会导致全部报废。零件造价成本也相对较高。

楼主:
|草9852002发表于 08-30 21:5910T用伺服电机?用油压要好点吧?

我们压400KG用的是1.5KW的伺服电机,10T得用多大?
国产无锡力姆泰克。有10T力电缸。国外也有很多。奇石乐,车乐美,派克。力不是问题,输出力也不是问题,有一套公式计算。关键是受力如何计算验证。板的受力,导柱的受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T用伺服电机?用油压要好点吧?
我们压400KG用的是1.5KW的伺服电机,10T得用多大?

10吨并不大,电缸没问题

网友:
长度方向(465)上要求变形量小于0.05,而且,高度的压缩量是20%(400),这个要求很高的

楼主:
|大萝卜发表于 08-31 19:28长度方向(465)上要求变形量小于0.05,而且,高度的压缩量是20%(400),这个要求很高的

是的,这个确实要求高,这个是电堆压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确实要求高,这个是电堆压装的

那就需要通过受力分析,相对变形需要控制在范围之内

网友:
这么大负载的,最好用CAE建立力学模型先分析一下。

网友B:
这么大压力的压装机构,还真没见过这种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压力的压装机构,还真没见过这种结构

压机的导向能不能和立柱分开装在压机安装板上;支撑的立柱尽量做粗壮一些。

网友:
个人觉得你应该在板1下方加个厚块,你可以看看压铆机那种,你现在这个模型是直接让整个板受力,变形导柱容易卡死

网友:
个人觉得一是压铆面积太大,从而导致整体的压力很大,选型是否合理?二是,结构导柱结构不合理,参考铆压结构再设计,不要想当然的设计,你这是照猫画葫芦。

网友:
之前做过确实不会算,这里也没有找到答案

网友:
四个角加油缸,四个角加导柱,压板做得足够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