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让套筒可以在轴上移动和转动,该怎么处理下?小白

楼主(2019-08-30):
第一次来到此论坛,觉得氛围实在是太好了。谢谢各位大佬!

楼主:
加入什么样的装置可以使套筒既能够固定在轴上,又可以沿着轴移动,还可以转动

网友(点评):
两端卡簧,是不是你需要的

网友A:
衬套,加紧定螺钉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衬套,加紧定螺钉可以吗

谢谢你,我觉得衬套是个好选择!

网友B:
我想让套筒可以在轴上移动和转动,该怎么处理下?

啥都不用处理啊!现在已经是既可以移动也可以转动的啊!

除非,过盈配合了。

一定少说了一大堆该说的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让套筒可以在轴上移动和转动,该怎么处理下?

啥都不用处理啊!现在已经是既可以移动也可以转动的啊 ...

lz可能没合适的内外径的管,做到严丝合缝吧

网友:
滚珠导向套

网友D:
楼主,你的问题需要再具体和明确些。对于“套筒在轴上移动和转动”,轴是转动的还是静止的?还是轴和套筒都是转动的,套筒相对于轴转动?那么两者转动方向是否有要求?能不能把“套筒在轴上移动和转动”分解成轴转动,套筒在轴上移动?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可能没合适的内外径的管,做到严丝合缝吧

对。。因为没有严丝合缝。图上是理想状态。想要通过添加某种零件达到此种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问题需要再具体和明确些。对于“套筒在轴上移动和转动”,轴是转动的还是静止的?还是轴和套筒都 ...

呃呃,是的。轴是固定不动的。只是想要轴套可以以轴为中心转动,在轴上转动。

网友E:
滚珠丝杠结构可以去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滚珠丝杠结构可以去研究一下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因为没有严丝合缝。图上是理想状态。想要通过添加某种零件达到此种效果

朋友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