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气管缠绕

楼主(2019-08-30):
今天碰到一个问题:一个需要上卧加加工周边四面的产品,工装是吸盘结构,工作台360度回转的过程中,气管发生无法预测的缠绕,请教大家有何高见?盼!

网友:
用气滑环

网友A:
360旋转的,就需要中空的旋转接头了

网友:
加个旋转接头。

网友:
旋转接头

网友B:
如果是往复旋转,这个360度,实在不算大,螺旋气管就可以解决。

简单描述,知道发条弹簧吧,你把气管也盘成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往复旋转,这个360度,实在不算大,螺旋气管就可以解决。

简单描述,知道发条弹簧吧,你把气管也 ...

谢谢启发,也许真的要这么执行........

楼主:
想过,不知哪里有东西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0旋转的,就需要中空的旋转接头了

没法中空啊,工作台无法中空

网友:
貌似现在7#的办法相对可选了。

网友:
旋转接头,转速不高的话,SMC就有

网友C:
旋转接头到处都是,很容易采购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转接头到处都是,很容易采购到。

旋转接头只能解决自传过程的防缠绕,公转解决不了的

网友:
怡合达 米思米 旋转接头 了解一下

网友:
如果往复旋转的话,7#的应该可以,但如果一直同方向旋转的话就不行了

网友:
我想说的,上面已经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