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单问题,看一下有多少种答案

楼主(2019-08-30):
一根轴0.3秒内转动了180度,那么他的角加速度是多少?假设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均为0.15秒

网友:
高,实在高

网友:
改一下,刚才错了8000°/s2

网友:
不是8000度/S^2吗

网友A:
这算不了啊,没说是匀加速还是变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算不了啊,没说是匀加速还是变加速

匀加速

网友:
前半段匀加速,后半段匀减速,前后加速度大小相等,方向相反,1/2at^2=90°,a=180/(0.15^2)=8000°/s^2

网友:
还没说最后状态啊

网友:
这玩意说不尽的,要在机器上面调出来,不过这个角度也不算高精密,国内的伺服电机精度肯定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