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管子可以万向变形反弹力要小,可以任意弯曲主要还要能定形

楼主(2019-08-30):
最近有个需求,就是需要一种管子,直径5mm或6mm,可以任意用手弯曲,弯曲后形状要定住或者反弹力不能太大。用途是用来传输自来水的没有特殊要求。
大家有遇见过类似柔性管子的吗?找了好久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
机床喷冷却液的管子了解下,基本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淘宝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铝。

谢谢,感觉软铝管可能不错,不知道手感怎么样,回来买点试试手感。

网友B:
紫铜管,用于空调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紫铜管,用于空调的管子

紫铜管这个尺寸确实可以手动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紫铜管,用于空调的管子

好的多谢